长城猎金GX850W金牌电源炸鸡维修

楼主(2022-12-03):
炸的相当给力,酥脆,皮开肉烂,维修成本也是一个大管子45元,成本极高,电源大都贴片元件,高度集成在一个面上,背面只有焊点,已经修复成功,换了以下元件
G33N60EF   2个  7.5一个
FCH 067N60F3 2个  45/pcs
FFSP 0665A  7元一个
G5406整流二极管  1个
贴片4R7  103各一个
珊极驱动隔离芯片SI8233BD   一个7.5
维修相当困难,要拆掉变压器才能下风枪,这个电源做工还是不错的
大电容红宝石
输出端滤波黑金刚加固态电容
高端电源用料不计成本,所以价格也贵

网友A:
FCH067N65S3在立创开发票都没这么贵,再说了这个管子不如英飞凌的,安森美(仙童)功率元件比英飞凌不抗烧,炸机还容易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FCH067N65S3在立创开发票都没这么贵,再说了这个管子不如英飞凌的,安森美(仙童)功率元件比英飞凌不抗烧,炸机还容易裂开。

管子40正常价格,不贵

网友B:
大师厉害, 有图纸吗? 这类新款电源一般人摆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厉害, 有图纸吗? 这类新款电源一般人摆不平

没有图纸,全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