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小新air 15iwl 不开机维修过程 附参考电路图

楼主(2022-12-04):
联想 小新air 15iwl 不开机    板号 nm-b94 。 测量无B+电压,在网上找几个了电路图,都不符合。后来在迅维网下载了一个板号为 nm-b601的电路,发现电路一样。高兴。  测量隔离芯片 BQ  2478S 的28,24,5脚 分别有 20V , 6V   和2.8V 的电压 ,怀疑芯片坏,在网上买由于疫情不能发货。 就在继续在本论坛上随便看看。看到一文章提醒说 这种情况后级短路也能这样,  建议先断开后级试试。 断开 PJ301后BQ2478S的 3   4脚有了20V的输出。         果然后级短路造成的。根据电路图 查到  V20B+ 后级有多个PJ, 有吸锡线试着分别断开测量,当PJ1003断开后,V20B+有了输出。  查 PJ1003后有一电容 PC1071短路。 更换修复。

  感谢巡维论坛 ! 高手真多!

附相关图和电路图

网友:
怎么上传电路图 ?

NM-B601(nm-b94).pdf

1.7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4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没有测量公共点阻值吗?短路了吧

网友B:
后级短路,就在大JP这里直接直流电烧鸡,配合热成像就行了。这么多后级一个一个来太麻烦,短路就是配合热成像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短路,就在大JP这里直接直流电烧鸡,配合热成像就行了。这么多后级一个一个来太麻烦,短路就是配合热成 ...

好办法  可惜没有热成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测量公共点阻值吗?短路了吧

忘了  只想到没输出  没想到短路保护

网友:
你这是捡钱了啊

网友:
看到一文章提醒说 这种情况后级短路也能这样,  建议先断开后级试试。 断开 PJ301后BQ2478S的 3   4脚有了20V的输出。         果然后级短路造成的。根据电路图 查到  V20B+ 后级有多个PJ, 有吸锡线试着分别断开测量,当PJ1003断开后,V20B+有了输出。  查 PJ1003后有一电容 PC1071短路。 更换修复。

网友:
不是专业的吧   上来不量阻值  查充电芯片条件绕远路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发财电容啊,思路清晰

网友:
后级短路,都是无待机输出的。只是这个办法一个个节点断开有点慢,但是好处是不用大面积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