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维修小结(12月份维修记录帖)

楼主(2022-12-04):
日期:2022/12/3
板号:820-3435-B
送修原因: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

   这块1465的板子,同事说是开机的时候,风扇能转但是不显示,通电发现电流上到27MA不动。

   测量平台信号PLT_RESET_L电压为0V。

   测量PM_PCH_SYS_PWROK电压为3.4V。

   按照时序,PM_PCH_SYS_PWROK信号出来后,桥模块的 24M 晶振就会起振,于是接着用示波器去测量24M晶振的波形。

   发现异常,24M晶振并没有工作,只有电压而没有波形。

   仔细查看晶振附近的元件情况,发现是晶振的引脚断线了。刮开,一坨锡连上去。

   通电再次测量24M晶振波形,已经恢复正常波形。

   此时电流已经能上到610MA了,并且有跳变,看电流应该是已经跑码了。

   接屏幕排线(带屏幕逻辑板的那种),测量背光供电,电压上到了40V,OK,显示了。

   到此,该故障已修复。

  此贴仅作为维修记录帖。

网友:
现在APP签到,新贴点赞、分享任务取消了吗?

网友:
晶振大金属盖着很难发现脱焊,好手艺+点位图+时序+示波器,谢谢分享!

网友:
日期:2022/12/4
时间:11:45
板号:820-3476-A
送修原因:键盘灯不能用
维修过程:
a.裸板通电测量发现D7720和L7720,两端电压都为5V,正常
b.断电,拆掉L7720,测量D7720的第一脚阻值,无穷大,原来是U7700芯片虚焊了
c.重新加焊U7700芯片后,测量D7720的第一脚,阻值恢复成396
d.焊好L7720后装机测试,键盘灯恢复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2/4
时间:13:57
板号:820-3332-A
送修原因:时开时不开
维修过程:
a.通电后电流跑到1.3A,然后掉到0.7A不动,接外接键盘大小灯不能切换,独显相关供电L8960(0.9V/10)、L8310(1.05V/90)、L8360(1.35V/90)均为0V,断电测量这几个电感阻值正常。
b.820-3332-A这个板子显卡芯片是通病,直接更换U8900(ISL62882C)
c.更换完之后故障依旧,测量U8900的38脚VR_ON电压为0V
d.测量U9100的供电和复位都正常,直接更换U9100,故障依旧,陷入困境
e.论坛上有前辈说显卡芯片U8900会影响VR_ON信号的产生,于是再次更换U8900(ISL62882C)
f.更换完后再次通电,电流上到1.5A,然后停在1.1A,接外接键盘大小灯已经正常切换
g.装机测试正常亮机,该板修复(再次确定独显VR_ON信号没电压和ISL62882C也有关系)

网友:
楼主好技术  佩服佩服

网友:
日期:2022/12/4
时间:15:44
板号:820-3787-A
送修原因: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
a.通电后电流跑到1A多,看电流是已经跑码了,外接键盘测试,大小灯能正常切换。判定故障点在显示部分
b.在U7701的第17脚测量背光开启信号LCD_BKLT_EN有3.3V
c.仔细观察背光芯片附近元件情况,发现C7718有有破损,直接更换
d.装机测试正常亮机,该板修复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示波器探头接地的线到哪里去?是可调电源表的负极吗?有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的示波器探头接地的线到哪里去?是可调电源表的负极吗?有什么用的?

试过把示波器探头接地的线接到可调电源表的负极和可调电源表的铁壳螺丝上,但可能是我连接的时候接触不是很好,效果一般有杂波,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地夹主板

网友:
高手,专修苹果吗?桌上全是苹果主板

网友:
日期:2022/12/7
时间:9:37
板号:820-3332-A
送修原因:键盘触摸不能用
维修过程:
a.更换过键盘和触摸板,故障依旧
b.主板键盘接口J5713的供电PP3V3_S4、PP3V42_G3H皆有3.4V
c.测量USB_HUB_RESET_L也有3.3V,晶振USB_HUB_XTAL1和USB_HUB_XTAL2也有24M的波形
d.测量USB_TPAD_N和USB_TPAD_P阻值时发现异常,USB_TPAD_N阻值为660,USB_TPAD_P阻值为530,两个信号都是由U2700发出
e.直接更换U2700,更换后USB_TPAD_N的阻值为554、USB_TPAD_P的阻值为557
f.装机测试,键盘触摸恢复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会修苹果的大神真是厉害

网友B:
日期:2022/12/8
时间:9:53
板号:820-3455-A
送修原因:充电灯不亮
维修过程:
a.观察小板,无进水无腐蚀
b.测量U7001的5脚有3.4V,1、2有3.3V,4脚为0V。
c.测量U7001的4脚阻值为489,直接更换U7000,
d.再次通电测试,U7001的4脚电压恢复为3.3V,充电灯亮起,该小板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期:2022/12/8
时间:9:53
板号:820-3455-A

小板返修,测量条件都正常。时亮时不亮,更换充电口后正常

网友:
日期:2022/12/12
时间:14:38
板号:820-3435-B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电流跑到180MA不动,测量各大电感电压,除CPU电压为0V外,异常的有L7630(P1V05S0)为0.2V,L7520(PP5V_S4RS3)为2.7V
b.PP5V_S4RS3正常为5V,现在只有2.7V,直接更换PP5V_S4RS3的反馈电阻R7520、R7521
c.更换后重新上电,P1V05S0恢复成1.05V,PP5V_S4RS3恢复成5V,电流也跑上去了
d.装机测试正常亮机,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2/13
时间:16:55
板号:820-3662-A
送修原因:开机不显
维修过程:
a.通电电流只有400MA,过一会上到540MA(主板温度上来了导致的电流大而已)
b.观察主板,发现R1959掉件,该电阻传输的信号为PCH_CLK33M_PCIIN
c.料板上拆一个22Ω的电阻补上去
d.重新上电,电流跑到1.3A,断电接屏测试正常点亮,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2/17
时间:15:20
板号:820-00164-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电流跑到170MA掉电
b.示波器测量除CPU供电,其他供电都有了
c.示波器测量CPU_VCCST_PWRGD瞬间有1V,CPU_VR_EN也是一样
d.准备更换CPU供电芯片的时候,观察了下主板,发现EC有些许进水腐蚀的痕迹
e.重植EC,再次通电电流跑上去了,装机测试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2/21
时间:16:05
板号:820-00165-A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后电流只有20MA,PM_RSMRST_L有正常的3.3V
b.PM_PWRBTN_L的3.3V在短接SMC_ONOFF_L时有高低高跳变
c.万用表测量PM_SLP_S5_L并未电压,CPU的RTC电路正常
d.直接更换了SMC
e.更换后再次通电电流跑上去了,装机测试正常,该板修复

网友:
日期:2022/12/24
时间:16:17
板号:820-3437-B
送修原因:不开机
维修过程:
a.通电后电流20MA-0MA跳变
b.测量PM_PWRBTN_L信号是3.3V-0V不断跳变
c.开始以为是EC问题,更换了EC,问题依旧
d.直接将待机芯片U7501拆掉就是稳定的3.3V
e.于是更换了待机芯片U7501,问题依旧
f.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待机芯片的26脚P3V3_S5_VBST信号有断线,直接飞线
g.通电后电流正常,装机测试正常,该板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