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花屏

楼主(2022-12-04):
三星显示器冷机开机正常,用一下就花屏,花了之后反复开关都是花屏的。大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先处理屏线接口,还不行就是屏的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处理屏线接口,还不行就是屏的事咯。

谢谢解答。我断开边板只插逻辑板,屏信号波形会被拉得很低,逻辑板是不是有很大可能呢?

网友:
这样一般屏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我的开机是花屏,过几分钟显示一直正常,这个机器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
屏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2023-07-29):
修好了吗怎么处理的?是哪里坏了?

网友:
肯定屏坏了

网友:
伤心屏啊,修不好呀

网友:
收藏留存 看看以后能否用上

网友:
可以试试断CKV

网友:
开机一段时间花屏,逻辑板和屏线有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