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p10烧显存供电

楼主(2022-12-04):
海尔p10笔记本电脑,打显卡驱动黑屏,拆机后发现显存供电管烧了
扒拉干净后测电感对地阻值都是0,有哪位大神了解这个点对地阻值为0正常不正常?望告知!!
还有这个供电芯片已确定损坏,芯片标识7j=4L,谁有这个图纸的帮看下是什么型号!!!感谢!!

网友A:
烧显存的就是一套带走,核心显存一个不留。不论它阻值是不是零。能保住的概率比中彩票都小

我修了不下200块这种烧显存供电的卡了无一例外都GG

网友:
这是哪个工厂的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显存的就是一套带走,核心显存一个不留。不论它阻值是不是零。能保住的概率比中彩票都小我修了不下200块 ...

万一我中奖了呢:ciya:

网友:
正常还会烧mos管吗

网友:
这种几率不大.看你有没有中彩票的几率

网友:
显卡供电烧核心还有机会 显存短路核心基本挂掉

网友:
对了 可以烧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核心

网友:
阻值0不正常,正常在30-50.拔显存吧,拔完值还没有起来,显卡就挂了。值能起来你估计就中将了

网友:
蓝天p6x代工的板子,通病,1060显卡显存,一套带走,改集显吧!

网友:
废了,还不如核心烧

网友:
基本显存洗白了 显卡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
插眼留念一下

网友:
拆下来的显存就算供电不短路,装到好卡也是跑测试花屏,核心更不用说了包坏

网友:
烧成这样的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显存核心都烧了

网友B:
蓝天贴牌的,我手头一台雷神一样的板子,显存供电其中一项上管短路,连后面的电感都有点碳化了。
现在是装独显驱动会蓝屏,看了论坛大家都说这种基本是显存核心都保不住,就没再折腾,直接用集显了。

网友:
感叹号43  显卡显存一起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贴牌的,我手头一台雷神一样的板子,显存供电其中一项上管短路,连后面的电感都有点碳化了。
现在是装 ...

怎么那么像我现在手上一台神舟,也是I7 这个CPU,独显,有叹号,打驱动马上蓝屏,今天发去交换板,不知道能不能交换出来,说交换要一千左右,单购两千起。这种很坑,客户机器是玩游戏的,还是同意交换试试

网友:
这块板通病换完也坏,扔了吧

网友:
显存短路gpu直接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