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显卡BIOS芯片坏

楼主(2022-12-04):
七彩虹的gtx1060,这卡没矿难时收回来的坏卡,当时测 上机不认核心,各个电压 复位都正常,
量1.8v对地二极体只有9,1.8v烧机电流0.2ma,后极所有二极转接小管子 芯片试过都正常,
因为1.8v还给gpu供电,于是判断核心挂了,一直就没再折腾。
昨天收到一张1080ti,bios芯片被人拆了,1.8v的,就从七彩虹上面拆,七彩虹这个是双bios,
拆了上面那个,上编程器怎么都刷不进去,表一量,芯片2脚对地只有5,
明显不正常,又把另一个bios芯片拆下来可以正常写程序。
1080ti修好后,想起这个1060卡,1.8v也给bios芯片供电的,再去量1.8v对地100多正常,
又找了个bios芯片刷好后焊上去,测对地正常,上机亮了。。。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bios芯片是有3.3v,1.8v的,如果电压不正常也是可以拆芯片下来再测量。

网友:
当时测 上机不认核心,各个电压 复位都正常,
量1.8v对地二极体只有9,1.8v烧机电流0.2ma

网友:
BIOS芯片坏,那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A:
坏BIOS 的确实很少 除非认为升级损坏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BIOS 的确实很少 除非认为升级损坏过

坏bios的不少。这个坏是指bios芯片物理损坏了,并非人为升级损坏。升级bios出错错的是bios的内容,可以用编程器写回正确的内容后挽救回来。我自己修台式机主板换下来经验证的坏bios芯片都一大把了。故障表现为短路(很少),编程器认不到芯片型号,或者认到了,写入数据时老提示某个脚接触不良,或者写入时发生错误或者写入正确,校验错误等等。以winbond(华邦)和mxic/macronix(宏旺)的几个特定型号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bios的不少。这个坏是指bios芯片物理损坏了,并非人为升级损坏。升级bios出错错的是bios的内容,可以用 ...

确实,台式机BIOS芯片物理损坏碰到过好几次,但显卡BIOS芯片真的是第一次碰到,而且奇葩的是芯片供电脚不短路,就2脚短,2脚10K电阻上拉1.8V,电阻也好的。所以当初烧机时芯片也什么温度,也就没去BIOS芯片是不是坏这个方面想。

网友:
Bios坏多呀 矿卡

网友C:
难道搞好矿卡换BIOS重刷就可以了?没那么简单吧。把我的坏卡弄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搞好矿卡换BIOS重刷就可以了?没那么简单吧。把我的坏卡弄上试试

1060 3g哪来的矿卡?
有部分显卡出问题就是个别元件损坏,比如小电压电容短路,小管子不良,小芯片坏,换下就好。大部分还是显存 核心出部分。

网友(2023-03-26):
太少见了,核心挂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