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5维修一例

楼主(2022-12-04):
接一台二修的s5 版号位la-d231p

故障表现为待机170ma左右不触发 按下开关键没有任何反应

目测动了bios 动了3 5 v芯片 其他没大碍

一顿测 发现 pbtn_out 电压偏低 0.7v

断开与南桥链接发现是ec拉低的

Ec型号为kb9022q 怀疑可能本体坏或者程序损坏

找半天在外星人料板上找到一个9022

Ps: 这个黑胶是真恶心啊

芯片是有了结果找遍论坛没找到ec的程序

想来想去可以去从官网提取出来,虽然也没弄过但可以尝试一下

备份原机的用winhex打开原机保存文件
开头是80 0E 12
依样画葫芦打开官网文件搜这个文件头

然后把原文件整个从这个位置覆盖,拉到底看一下在哪个位置
是00020310

再撤销这一步操作,从800e12选块开始,转到偏移量00020310 将这一段选中直接保存新文件就可以了,保存出来就是128k的文件
也不用去16进制转换算一下文件大小然后在定位那个位置的选块

写入 焊回 有需要的话再写个号 完成!

最后附上ec程序,以及写uuid的软件。

Ps:最后没写进去不知道为啥……

要是有哪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哈,这个提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弄的

以上

d213p ec提取待验证

网友A:
我有时买剪板EC-你这EC 程序用什么编程器刷进EC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买剪板EC-你这EC 程序用什么编程器刷进EC的啊,

809f,买个9012的简易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