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3118怪故障

楼主(2022-12-04):
计数器查看才打3千来页。黑色老是空白来横线,换过两个全新喷头,导墨管、黑色墨囊,抽墨泵、头缆、、抽过空气用原装墨水还是故障依旧,就差主板没换了。深度清洗后黑色勉强打几页文档,但图片一张都打不了空白横线很严重。第次清洗后喷头检测是正常的,打一页这就不正常。三个彩色反而正常,机子在打印时黑色墨管感觉根本不走墨。都换成这样子了还值不值得搞?

网友A:
加墨水的外置墨盒换掉.黑色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墨水的外置墨盒换掉.黑色那个.就可以了

学习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都修到这个份上了,能不能修好另说,就算铁板一块,也要换主板试试,不然换谁也不甘心

网友:
手动给墨囊灌墨 管拔掉 试试

网友(2023-03-11):
引用 网友A:
加墨水的外置墨盒换掉.黑色那个.就可以了

其实就是打印机开始打印时黑色墨管不走墨造成空管。黑色墨仓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管子也是塞得很紧实的不会漏气。你有没有搞过这种故障?

网友:
墨仓绕过气孔过滤棉扎个孔也行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解决,哪个墨仓有过滤棉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