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5585电池开机电源不充电单电源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2-04):
戴尔灵越5585电池开机电源不充电单电源不开机维修

2020年6月出厂机器,刚过保修
版号:18796-2   AMD芯片组

客户来时说突然停电两次再开机就是不充电,电池用到快没电也不充电,插拔多次也不充电,客户怀疑电源坏,我用店里的xps 45W电源给客户测试,没插客户电脑电源插电电源头白灯是亮的,插客户电脑后,灯灭,看来有短路,据经验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大短路,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显示果然5A了,报价修主板,客户同意维修,但是是老师,说口罩问题周一上网课着急用,说让我加急1-2小时修好,对于人民教师这么有责任感,我就同意1-2小时尽量出结果,大短一般也好修---一般就是保护隔离管或主供电电容呗,要是烧了一些芯片或cpu啥的那就不修了,芯片一般得定件,CPU贵,有BGA机器我也不能定cpu 除非收了相同料板有cpu 才动cpu。

拆机后,发现触摸板这边进液了,以前还进过液啊,看看主板,前后都无腐蚀,看来只是从触摸板进过少量东西,根本没到主板上,和这次坏应该没关系,全主板前后无腐蚀,而且很靓的成色,2020年6月出厂的机器,才2年刚过,主板成色真挺好,我本人习惯对于大短的机器,习惯上拆机先找发财电容,这版前后面看了3-4遍,没有明显坏的,各个电感对地也正常,看来各主要供电上管没坏!

看看居然有图纸,心情大好,直接下图纸,找到保护隔离,该机器用的充电芯片是9583H,往前查找,保护隔离管用的是两个p沟道场馆PU4301 和PU4415,一量PU4301,D和S级短路,从料板好不容易找了个小的P管换上,再量D和S不短了,因为PU4415 D和S级不短路,当换完PU4301后以为故障修复,插电,你嘛,还是5A大电流,看来还有别的短路。这时我回想起电池开机正常,应该是电源口到公共点间有短路,充电芯片都不一定有问题,因为电池放电正常,测充放电管各值也正常,看来我还得找电源公共点前段的问题!

再次跑到隔离管这边,测PU4415 量D和S不短,但是发现问题  S级是对地的,看来出现再PU4415  S级到公共点!

客户着急,上烧机大法吧,电流控制到3.5A平时这都能烧出来,但是几次都没烧出来,因客户电池能开机,当时还有别的活,忘记和客户说风险,我怕长期烧大电流,把机器故障扩大或不开机,所以电流控制到3.5A内,不想再加大电压电流(耽误时间了,我是找根线正极焊在S级烧机的,烧几次没烧出来,拿着用力过猛,S级焊盘还掉了,后来飞线好不容易焊接上,以后烧鸡焊D级或相连电容上,别学我,S级弄不好掉焊盘,呵呵),既然烧不出来,我看看图纸修吧:

又看下图纸发现除了充电芯片,就是后面这几个电容,嫌疑最大,无奈没点位图,不知道对应原件再哪?后来想到,在测试p沟道场馆PU4301时,测充放电芯片周围时,有短路电容,但是表面完好看着正常,烧鸡时摸也不热,后来一测,对地二级值2,和S级那边对地值一样,眼睛放光应该就这几个,上风枪,拆了,不短了,再PU4415  S级对地也回复300 多,后来确定是该处其中一个电容短路!

立式30-40分钟修的有点曲折,稍微走了点弯路,写下来给需要的小白们,这机器坏了个p管,坏了个电容,这个电容属实不好找!这款机这个电容坏也不知道是不是通病,更不知道5A电流烧热不热,我3.5A没烧出来!以后小伙伴试着5A烧下,看看这块电容能不能烧出来!可能有的就是烧不出来吧!不重要只是耽误了时间,反正修好了!

换了p管和一个电容后装机,亮机!客户着急走,亮机图未拍!

修好了没白忙活我高兴,最重要的是老师上网课可以教育几十个学生我骄傲啊!呵呵
很少发帖,不爱打字,今天发了有些图片格式好像不对,不让传,我把图纸和维修图片打包附件里,需要的下吧

戴尔灵越5585图纸及维修截图图片-电池开机电源不充电单电源不开机维修-保护隔离管机公共点电容

网友A:
热成像能快速判断。

网友:
楼主支持教育的心态很好,维修技术也值得借鉴,路过,学习。

网友B:
有的电源口坏也不充电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能快速判断。

3.5A一点温度没有,有的可能不热,如果不热热成像应该出不来,我以前烧机3.5A手能感觉到,热成像以前没买,准备入手一个,你们都用什么牌子,海康那好用吗?知道吗1000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源口坏也不充电

嗯戴尔这机器时出的少还是卖的少还是刚过保啊,我修的这型号也少,没遇到电源口坏的,以前戴尔3467还有一些型号换过电源头带线那种,我这5585个第一个保护隔离管PU4301明显短路,没找图纸时,测了就是坏的,拆下也是坏的,明显主板故障

网友:
基础扎实   赞

网友:
看来热成像还是很必要了,这样子烧看不出来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能快速判断。

我用的手机热成像, 遇到过板层短路烧  不发热,但是还是电流不够。

网友:
Dell的机子这种经验还是要多来学习学习

网友C(2023-01-05):
是那颗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那颗电容坏了?
有需要下载附件,里面有图,有图有真相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