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焊接技术,谢谢。

楼主(2022-12-04):
最近准备练习焊接一下多脚芯片,网上看了很多教程,看他们焊起来不要太简单,为什么我用烙铁拖锡的时候,锡都跑到芯片引脚里面了,弄不出来了,明天我拖的时候放了很多助焊膏,烙铁头也打磨了,也粘锡,但用感觉没有引脚粘的多。是我助焊膏太差的原因吗?感觉烙铁头一碰就成水了,干的很快,求解。

网友:
关注一下,这玩意的确不好焊

网友:
找块便宜的能开机的主板,反复摸索就可以了。焊油用好一点的,不是说这个焊油不能用,新手工具越好越容易上手。

网友:
助焊剂重要,烙铁温度也很重要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烙铁温度不够高,这个东西不会不好焊。

网友:
你添加一下我 我发些我们老师的焊接视频给你,你可以看下方法技巧

网友A:
一个是焊油的问题,一个是烙铁的问题,烙铁建议用90W活着120W的高频的,温度补偿能跟的上。室内温度在5度的情况下,快克203H的烙铁,温度就的调到380度,才能拖锡,室内温度在15度以上,快克203H的烙铁,温度就的调到340度,就拖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焊油的问题,一个是烙铁的问题,烙铁建议用90W活着120W的高频的,温度补偿能跟的上。室内温度在5度的 ...

谢谢,拖焊EC芯片这样的触角,需要用什么型号的烙铁呢

网友:
白光BK2000S 120W的焊台,350元以上就能买到全新的,温度补偿比较快,是开关电源型的焊台,可能寿命没有变压器的焊台长?

网友:
什么方法不方法的 手熟  多干多练 就好了

网友:
用功率大一点的焊头,然后用铜线托一下

网友B:
这一种只能靠自己摸索,干多了就会了,很难有捷径,一步登天。
烙铁头的温度,助焊剂还有锡,都有关系。
不过像这种引脚的芯片不需要用太好的助焊剂,那样太奢侈了,好的助焊剂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但价格也非常贵。
总而言之还是一句话,多练,焊个5次10次连门都入不了。
焊个三五百次,保证就非常熟练了心里就有数了,对于温度还是助焊剂的掌控。

网友:
把烙铁温度调到400度左右,然后,加点焊油,将烙铁轻轻放在有锡的地方,慢慢看着它融化,融化后小心的把锡往外拖,烙铁头上如果锡多,就摔掉一些,然后再去拖多余的锡,注意,锡不化就加温,必须等锡化了在拖!

网友:
看你图片,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下面用个加热台。开150度,

网友:
归根结底就是温度低了  跟你的手法,环境,主板材质,烙铁角度都有关系,不信你放BGA上 温度不用高就220°  你看他好不好拖 绝对丝滑
谁白了就是要练习有一定的手感后就会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用和书法家一样的一支笔  你感觉你五年之内能比他写的好? 我反正是不能

网友:
助焊剂重要,焊锡丝重要,烙铁温度也很重要

网友:
还是手工问题,加强练习

网友:
感觉助焊剂流动性越强越好焊接,电烙铁工具要够

网友:
你照一张你拖锡时烙铁头的图片,看一下你的烙铁头什么情况,如果烙铁头自身不容易粘锡的话,烙铁头温度高也没用,可以发一下你拖锡时烙铁头、烙铁温度指示或是烙铁品牌型号的图片让大家参考一下,好给出准确分析

网友:
吸锡带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烙铁头温度不够,几百块钱的老铁才行的,便宜货不行

网友:
拖一下,甩一下烙铁头上的锡

网友:
用热风枪会好点 这锡上的多了

网友:
我觉得你的焊锡丝不好,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

网友:
这么粗的直接风枪吹

网友:
啥都有问题,也啥都没问题,主要是方法和熟练度的问题片,最好的办法是先在引脚上 上锡,再放芯片焊接,焊接时要少在烙铁上蘸点锡,不能多,其实正常使用的烙铁,烙铁上会有锡,这就够了,焊的时候在焊盘上点点儿焊油,基本上可以一次成功,烙铁锡多了肯定会连锡,连锡也不可怕,蘸松香和焊油用烙铁拖几下就可以了,不行就用吸锡带吸走多余的锡也可以。

网友:
看起来是烙铁功率不够,用起来会发现温度已经调的很高了,都是搭上去就粘住了拖锡拖不动,搞这种芯片个人感觉一个趁手的工具必不可少,除了直尖头不管用什么头其实都能焊接好

网友:
电烙铁,高频的。焊膏好的,用论坛卖的60纹的那种。还有有铅焊锡183度,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个人在淘宝买个锡锡带,屏座子连锡了都整得下来

网友:
相信我鹿仙子的我用过,不好用。
维修佬试试

网友:
温度不能太低   拖焊用刀头好用

网友:
学习下大佬的方法。

网友:
不用上焊油,焊之前少许松香碾碎沫撒在引脚上,再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种只能靠自己摸索,干多了就会了,很难有捷径,一步登天。
烙铁头的温度,助焊剂还有锡,都有关系。
不过像这种引脚的芯片不需要用太好的助焊剂,那样太奢侈了,好的助焊剂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但价格也非常贵。
总而言之还是一句话,多练,焊个5次10次连门都入不了。
焊个三五百次,保证就非常熟练了心里就有数了,对于温度还是助焊剂的掌控。

确实是得多练,当年买很多百M独立旧网卡来练

网友:
如果环境温度低,可以风枪辅助150 200皆可

网友:
温度不要太低,保持锡焊的流动性,洛铁头拖2下要摔掉多余的焊锡,重复以上步骤直到不连锡焊接完成

网友:
换烙铁吧,垃圾烙铁就这样,温度不够。

网友:
焊锡丝用有铅的吧,要么就是烙铁温度太低。

网友:
烙铁温度太高了 调低烙铁温度就能解决

网友:
烙铁头温度不够,实在不好脱锡就在底下放个加热台190度。还有就是用风枪把脱锡的地方吹热,总之就是温度不够,不好脱锡

网友:
感觉温度不够

网友:
嗨嗨嗨,焊油有一方面,拖锡的时候最好把烙铁上的锡擦干净(在高温棉上蹭干净)

一方面能让烙铁快速吃芯片上的锡,另一方面得时长擦一下,防止烙铁头大面积氧化(就指咱用到的地方)一开始萌新我练习焊接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让我处理连锡

再一方面啊!焊油好坏也会影响焊接效果的

(萌新发言,不喜勿喷,请理智对待

网友:
映像中觉得这种芯片用热风枪很合适,然后烙铁把多余的锡除掉

网友:
用吸锡铜线一拉

网友:
多练习,想想王羲之写字十八泔水

网友:
谢谢分享!罩罩都 拆了难道是二修

网友:
应该温度不够吧

网友C:
烙铁温度380,别用锡浆,烙铁挂一点锡定位芯片对角的两个角,然后再用助焊剂拖全部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温度380,别用锡浆,烙铁挂一点锡定位芯片对角的两个角,然后再用助焊剂拖全部引脚!

顺便说下,用锡浆就不能用焊油!
再说一下,用锡浆就别用烙铁用风枪!

网友:
孰能生巧,当然工具好也是有一个

网友:
买个风枪,用锡膏焊最方便了

网友:
热风枪,干

网友:
一个好的烙铁头太重要了 焊膏也有一定的关系 焊锡丝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个人感觉你的烙铁温度低了,烙铁头上不要有焊锡

网友:
1:你锡不能放太多,这种本来就不需要太多。 2:你锡太差了,好锡一般都很光亮,你这像铅

网友:
熟能生巧,做多了自然就顺手了。

网友:
烙铁不行换个好的

网友:
其实这个玩意就是需要多练  但手熟尔

网友:
我觉得是焊锡问题,焊油也有

网友:
锡太多了吧 不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