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3080 HDMI接口不亮 电压正常 dP接口能显示

楼主(2022-12-04):
板子无撞件和腐蚀,dp接口能显示,求大佬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22-12-5 19:41):
指点发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

找不到问题

网友B:
论坛找个HDMI接口图,跑个线路,重点检查5v接口供电,还有输出电感电阻有没断路掉件,如果矿太久,环境鳄梨,HDMI接口业容易坏,逐点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找个HDMI接口图,跑个线路,重点检查5v接口供电,还有输出电感电阻有没断路掉件,如果矿太久,环境鳄梨 ...

已经更换接口,还是不行,有没有可能是核心问题

网友:
GPU到接口输出都线路检查过了啊?测一下波形,如果输出电路正常排除GPU 虚焊,静电局部损坏有可能

网友:
BIOS不对也不行

网友:
一步登天的结果就是失败

网友:
gpu虚焊,接口被雷击,静电打穿。最简单维修,换一根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