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超微主板风扇阈值不生效

楼主(2022-12-04):
用得ipmitool修改的,即使拔下电源断电了30分钟之后,重新通电依然没有生效不行,不知道哪儿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麻烦管理给打上已解决的标签吧,不知道为啥,设置完之后不是准确的值,得到的结果与要设置的值不一样,但是会相应增加/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