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559掉电维修

楼主(2022-12-04):
一台DELL的15-7559笔记本,I7 6700HQ开机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插内存之后电流1.2A掉电0.9A,之后掉电,测试个组电压正常,集显供电,显卡供电都没问题,BIOS已经刷过,论坛里面说I5和I7的不一样,自已也都刷写试过,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不插内存不报警,也不掉电,

网友A:
往内存查咯,有可能是卡槽有问题

网友B:
我服了,这问题都通病了还要问得吗?你不会自己某宝买个原厂BIOS?这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服了,这问题都通病了还要问得吗?你不会自己某宝买个原厂BIOS?这就是BIOS问题

买过了,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往内存查咯,有可能是卡槽有问题

两个都不行呀,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