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 内存条点位图 电阻 电容数值

楼主(2022-12-04):
收了些内存条 电阻电容很多掉点 无奈我是新人 不知道 改用哪种替换,万用表下路不明 求指点

网友:
这个维修费都可以买一条了,估计没有资料

网友:
大多数都是通用的,直接调换就可以了。

网友:
不同内存都不一样的。从十多欧姆到50欧姆都有

旁边的就可以参考,直接万用表就可以测量

网友:
咸鱼同型号条子,对比完卖一对,双通道不香么

网友:
拆下来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