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这块970还能抢救吗

楼主(2022-12-05):
用了快8年的970,突然冒烟了

网友:
显存供电烧了,这个显卡应该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显存短路,直接报废。

网友:
料板一块,显存核心一套带走

网友:
不值得修了,不说有没有大短路,这种再怎么挖也就那样了,维修费都不便宜。
这种卡现在就才几百块钱,像这种的维修费都要差不多200。

网友:
烧得挺严重的,这个板层电路怕都不行了

网友:
这么严重 ,建议当料板吧

网友:
当料板挂小黄鱼,再加点钱买其他的显卡吧。

网友:
没救了显存核心一套带走了

网友:
板都糊掉了,会挖板的可能能救,但是费用跟时间你不如买一块算了

网友:
500整个1063 1065用吧,反正性能差不多

网友:
没用咯,显存显卡都挂了,唉

网友:
板子看着都烧烂了,当料板吧

网友:
不值得修了,当料板吧

网友:
显存供电烧了,估计核心带走

网友:
烧显存供电(极常见),烧1V8供电(常见),烧PEX供电(少见),复位异常(少见),PCIE时钟异常(常见),金手指正面PCIE第一对信号线异常(常见),上电BIOS芯片CS脚无波形(少见,要排除GPU虚焊),上述这些故障,直接盖白布抬走。

网友:
很难修了吧,我是不会

网友(2023-02-28):
没救了 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