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断电后再开机不能点亮

楼主(2022-12-05):
航嘉冷静王钻石版电源,V星785GTM-E45主板,速龙II245 CPU。
断电后开机,CPU和电源的风扇都转,CPU温度没有上来,感觉是没有起来,显示器不能点亮,也没有报警声,此时关机按钮失效不能关机,长按也不能关机,只能拔掉电源线。
但是插上电等个半天时间再开机就可以启动正常使用。不断电就一点问题没有,关机再开机也没有问题。开机关机按钮功能都正常。bios电池也是有电的,测量了一下电压3.1v。把主板,电源所有线卡全拆了,吹风机清灰,重新装上现象还是一样。
不知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感觉是哪个电容坏了?怎么排查?手里就一个万用表,没有配件。

网友:
感觉是哪个电容坏了?
按自己的想法来,把电容都换了

网友:
大概率是主板的电容问题,更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APS灯正常时是常亮的。掉电一段时间后再开机不能启动,APS灯不能点亮。
操作系统进入睡眠状态,CPU风扇还是在转,APS灯亮。按照网上的说法,在BIOS里面把standby模式从S1改为了S3,再进入睡眠模式,风扇果然不转了,APA灯也灭了。但是无法从睡眠状态恢复了!感觉就这样进入了不能启动状态,与不能开机的状态一致。鼠标,键盘,电源键都没有用。不过还是可以长按电源强制关机,这一点不同。看起来很像主板问题。

网友:
先刷主板最新bios

网友:
扔了吧,没必要修了,尊敬的用户你好,没有基础修不了

网友:
先试试把BIOS刷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感觉是电容的问题,那就把板子上所有电容换一遍,加以验证,必有惊喜

网友:
你没有维修基础,你在这里发求助贴估计没人能帮你

网友:
这是个小白啊!瞎子摸象,猜中哪里就是哪里!

网友:
当不能开机查时序

网友:
am3的用假负载大概可以查出问题,二极管值不一致就是桥焊点有问题

网友:
尊敬的客户,你好,感觉就是电源里面的输出端电容失效了,不建议自己修,这种配置的机器,建议直接扔

网友:
三板斧,刷BIOS,换桥,垃圾桶

网友:
换块bios电池。

网友:
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按我的经验,与bios无关。要看是不内存还是没过cpu,我感觉是内存

网友:
最小法,bios

网友:
一般都是3v五v机电容不良

网友:
换块纽扣电池

网友:
怀疑年数久了内存出问题概率大,我有个p43就是,长期不开机就亮不了,内存拔了CMOS再放电又正常,后来换两条内存好了

网友(2023-02-06):
内存金手指擦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