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hp1010 打印浅 或 有干扰条纹

楼主(2022-12-05):
hp1010 打印浅 或 有干扰条纹
电源高压板故障
解决方法 更换 高压变压器挨着的两个35v/47uf 问题解决
解决方法

网友:
学习中下次遇到问题试试

网友:
直接换电容可以解决大部分高压输出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2023-01-04):
今天遇到一台,没弄好,电源板分没发现47UF/35V电容,只有一个680UF/35V电容,看外观没问题,但还是把它换掉了,换完还是那熊样, 激光器上面有个DC板,激光器上没有电位调节功能。还有哪个可能性?

网友:
不一定是这么回事

网友:
哪位大佬帮忙看看是哪里问题

网友:
鼓芯转印没有高压也这样,就是鼓芯上没有充上负电

网友(2023-03-06):
HP1010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属于高压,电容容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