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主板插USB键盘鼠标不开机。

楼主(2022-12-05):
主板指示灯正常,插USB 键盘鼠标不能触发开机,拔了键盘鼠标能开机,再插上键盘鼠标,进系统正常使用。求大家帮忙。

网友:
要么主板usb有短路要么鼠标键盘有短路

网友:
找点位图,根据你鼠标键盘插的USB接口查找电阻、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多谢回复,现在是插哪个USB口都不行。

网友:
检查下5V供电,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
usb的电阻、电容都换掉

网友:
5v供电不足

网友:
不插能不能开机,不插能开机主板拿出来测试看,一般很少有你说的问题,ME芯片容易坏坏了换芯片再不行换桥

网友:
多谢各位,找到原因了,是电源待机5V电容鼓包了,之前用的技嘉Z87主板,正常使用,待机5V,实测4.9V。就没考虑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