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那位大神知道,這個雙bios哪個是主要的?

楼主(2022-12-05):
請問那位大神知道,這個雙bios哪個是主要的ROM如何判斷 ...如果拆掉一個可以開機嗎...刷BIOS 是兩個都要刷嗎?

网友:
M那个是主BIOS

网友:
最好是2个都刷。

网友:
两个都要刷

网友:
2个都刷。。

网友:
双BIOS的还坏了  带M的是

网友:
2个都刷。反正你这种连焊都不用,顺手的事

网友:
没标的可能BIOS是复合的,两个不一样。都要刷。注意位置

网友:
好老的主板,台湾网友真爱惜,bios在论坛搜搜就有,当然一起刷,别装反就行!如果是容量相同的话很可能是双bios设计,类似技嘉。如果不是的话,可能一个主bios,一个是me bios。根据容量刷相对应即可。

网友:
欢迎台湾小朋友

网友:
两个替换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是程序  一个是ME  左面的应该是程序 ME不用刷

网友:
还小朋友。。。。人家13级,你才4级。。。。

网友:
我在想台湾的朋友打简体字能不能看的懂

网友:
我都是互换  有些互换就好了  不互换就找M的

网友:
先互换试试,不行就都刷了吧

网友:
华硕两个Bios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发一个好的优秀 帖子的利润 比修一张烂主板 创造的利润 可能更高

网友:
刷左面的,右面不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