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1M-REV1.00不触发和断线维修

楼主(2022-12-05):
刚开始就发现了故障点,开关针只有0.3,发现腐蚀,
换好之后有3.3v,但还是不触发,既然有跳变,那就查一下I/O触发条件

经过测量发现I/O没有收到开机1跳变信号,在I/O的61脚PSIN#,那么这种一般是断线了。

在有跳变的地方飞线到I/OPSIN#之后维修结束

由于没插硬盘就一串英文,本来不想发这个贴的,但是看到好像没有这个故障就发了,发现虽然难看但是请不要介意
PSIN#是请求开机信号

网友:
生意不错。手艺也不错。

网友:
线飞那么长阿

网友:
断线是因为受力了吧   用户用的不怎么爱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