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211 DAG3DCMBCC0 貌似通病问题

楼主(2022-12-05):
TPN-Q211 DAG3DCMBCC0
遇到不止一台这个问题
开机屏幕不亮 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
换屏幕 屏线都一样
见图 镊子指的地方 RT8813D 主供电滤波电容短路
这个问题遇到不止一次

网友:
拍得这么模糊,看不清不过有大致方向了

网友A:
如果有热热成像是不是可以秒杀

网友:
这个看的眼胀哦,像素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热热成像是不是可以秒杀

热成像杀不了的,请看标题,是可以开机,不可以显示,不短路的情况下怎么杀呢

网友C:
这芯片是干嘛用的 配上图就好了。

网友:
如果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看来是通病

网友:
大小写切换一般是应该亮了,就是后面问题

网友D:
目测显卡 主供电芯片的 供电引脚  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罩罩都 拆了难道是二修

网友:
图太小,看着难受

网友: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分辨率太低,有点伤眼,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
修过很多这款没遇到过这个地方电容短路的,是不是区域不同坏元件的地方也不一样?不过这问题应该好查独显供电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杀不了的,请看标题,是可以开机,不可以显示,不短路的情况下怎么杀呢

低估热成像了,我前天修一个联想锁频0.4hz,用热成像发现一个充电电路mos温度偏高,断电测量阻值400多欧,换了就好了就不锁频了。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见都

网友:
拍得这么模糊,看不清我就靠猜,

网友:
修了好多台,这个问题还么遇到过

网友(2023-08-26):
帖子里有图吗?

网友:
没看到图,图在哪?

网友:
是那个位置  我遇到差不多的故障  有时候开机黑屏  有时候使用一段时间黑屏   屏幕屏线都换过没用  求助

网友(2023-10-05):
图哪里呢师傅?

网友:
图片在哪里?没有看到啊?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D:
目测显卡 主供电芯片的 供电引脚  滤波电容

在哪看到的图片???

网友:
怎么看不见图呢

网友:
图在哪里啊?

网友(2024-01-13):
图能再发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能发一下图片看看吗?找了半天没看到有图

网友:
大哥,图在哪里呀?

网友:
发出来看到就好

网友:
感谢分享确实通病来着

网友(2024-02-19):
看不到图片

网友:
大佬 在吗  你这个电容在那个地方啊 找不到啊

网友:
看不到图片是要回复才能看吗

网友:
回复才能看图

网友:
能看到图吗

网友:
问题古怪,古往今来。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我怎么也看不到图

网友:
回复才可以看图吗

网友:
遇到借鉴一下

网友:
图片在哪里啊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2024-03-22):
这种灌水贴,下次还是不要。通病但就是不告诉你。让你们急死。

网友:
哪里 有图哦!????

网友:
jjju99u9u90u09

网友:
这芯片是干嘛用的 配上图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是干嘛用的 配上图就好了。
显卡供电芯片滤波电容
腾飞通信
在哪个位置
详情

网友:
我来看下图片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图片?

网友(2024-04-27):
是用座机拍的吗

网友:
回复才能看图吗?

网友:
图   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供电芯片滤波电容

在哪个位置

网友:
图呢老板,看不到

网友:
这图在哪里呢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图片在里、、、、、、

网友:
看到到图

网友(2024-06-04):
图片没看到呀

网友:
图片没有了

网友:
没图片看什么啊

网友:
图在哪里,看不到

网友(2024-07-10):
哪里有图?我咋看不到

网友:
DAG3DCMBCC0 点位图给你一份,自已查阅吧

网友:
DAG3DCMBCC0 点位图给你一份

Q211 DAG3DCMBCC0 REV C .brd

网友:
图看不见啊

网友:
高手,啊 这的配多大度数的眼镜看啊

网友:
图 在哪里???

网友:
没看到图啊

网友:
不错吧 续保v吧

网友:
图那 在那边

网友:
楼主,求图求真像。我这个本显卡供电烧了一路,也是大小写键盘灯正常,内外屏都不显

网友:
楼主图片放在哪里啊看不见

网友(2024-08-09):
我的版号不太一样,故障是一模一样的,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屏幕死活不亮,看看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
图没看到哈?在那里

网友:
在哪呢图片,我也没看到啊

网友:
这个图发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遇到借鉴。。

网友:
没有图片啊,镊子在哪呢?

网友:
参考一下吧

网友:
图在哪 这什么玩法

网友:
图片在哪 看不到啊

网友:
求图,图在哪里

网友:
没有看到任何图片

网友:
图呢兄弟啊

网友:
怎么看图片图片

网友:
图片呢,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
图片呢,怎么看不到呢

网友(2024-09-22):
没有看见图片啊

网友:
DAG3DCMBCC0 点位

DAG3DCMBCC0 .brd

网友:
没看到有图啊

网友:
我来看图

网友:
跟本看不到图,麻烦重新上传下

网友:
哪里有图呀

网友:
图片是不是忘记上传了

网友(2024-11-01):
看不到图看不到图看不到图

网友: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all powers are there and there is initialization but no display..

OP, I can't see any picture, the chip is vRAM power chip located under the wifi card next to the input mosfets..

I have vRAM power and checked everything there but no short was found !

网友:
看不到图片,楼主能回下图吗?

网友:
可以借鉴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
额看不到图片是要回复才能看吗

网友:
DAG3DCMBCC0

网友:
楼主,请发图片。

网友:
图呢?前面还有人说拍的不清楚,到我这连图都看不到了

网友(2024-12-27):
没看到图呢

网友:
没看到  说的不明不白

网友:
为啥我打开不见图片

网友:
学习了,正好遇到相似问题,借鉴借鉴

网友:
这帖子有图么?我找半天找不到啊

网友:
这个芯片在哪个位置呢,我没有找到,能给我图吗,谢谢

网友(2025-02-08):
怎么也看不到图

网友:
这像素用啥拍的

网友:
你们都看到图片了吗

网友:
图呢,我找不到啊

网友:
仔细看哪个电容外貌不正常不

网友:
哪有图。评论才能看吗、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
看不到图 图在哪呢

网友(2025-03-12):
大哥 图呢 没有看到啊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啊

网友:
没看到图片啊?

网友:
刚拿到一台也是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看来是通病,谢谢分享

网友:
镊子指的地方看不到啊

网友:
惠普TPN-Q211 板号 DAG3DCMBCC0 REV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