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4IKBR不触发故障

楼主(2022-12-05):
小新潮7000-14IKBR 同行的机器,接可调,电流0.005变为0 ,以为主板后极有短路保护,拆机后,却不是。完全没有电压电压,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现像,后搜一下这机的贴,大部分都是公共点短路,电容短的情况,找出电容短路就出待机电压(怎么我修好后,这板是没有3V,5V待机电压的,要触发后才出现)。我的运气没有那么好,却不是这种现像,公共点是有19V,所以排除大短的现像,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问题所在,后在这个贴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335-1-1.html 也是没有待机电流的,按他的方法找R5510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也是测到一边有3.3V,另一边是0V,直接拆掉那个小电容C5510   后再次测试为两边都有3.3V,待机电流为0.015   看来有戏,也不会变为0,于时接上那个小板按开关有电流上去,看来就是这个问题,这应该是通病来。

网友:
通病无处不在啊

网友:
有通病故障就好修点,谢谢分享,

网友:
通病,到处都是病

网友:
找R5510也是测到一边有3.3V,另一边是0V,直接拆掉那个小电容C5510   后再次测试为两边都有3.3V,待机电流为0.015 A,看来是通病的可能了。3.3V的小电容短路。

网友:
又一个通病,涨见识了

网友:
运气真好小电容  厉害了

网友:
原来是C5510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个15IKBR  插电0.000一点电流没有,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贴子又可以给多少人带来福音了

网友:
通病好啊牛逼

网友:
感谢分享通病,方便很多

网友:
鸟是给捡掉地下元器件吧感谢大师分享技术!

网友:
找R5510也是测到一边有3.3V,另一边是0V,直接拆掉那个小电容C5510   后再次测试为两边都有3.3V,待机电流为0.015 A,看来是通病的可能了。3.3V的小电容短路

网友:
有通病又少掉几根头发

网友:
感谢分享 少走弯路

网友:
通病无处不在

网友:
有通病故障就好修点,谢谢分享

网友:
又一个通病秒杀,涨见识了,

网友:
是C5510短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这样的

网友:
早看到就好了

网友:
没有3 5v供电,但有公共点电压。这个时候该去查3.5V的开启,待机芯片开启信号是EC给的。所以这个电容是在EC到3.5v的待机芯片开启信号上吗

网友:
这种通病还不好找哦

网友:
幸福小电容 开心小电容 发财小电容....绰号可真多啊

网友:
又是电容惹得祸

网友:
还没遇到过    不过 学习了

网友:
坐个楼,看看大佬的

网友(2023-01-05):
真幸运!居然能找到别人的帖子很快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