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机械键盘 频繁断连

楼主(2022-12-05):
机械键盘,有线键盘,USB接口。
故障点: 每隔几秒就会自动断连,就像把USB线拔了又插上一样。
串联万用表,断连时电流归零,电压不变。
老司机给个检修思路?感觉时触发了什么自动保险的感觉。

网友:
主控挂了吧。

网友:
一般先换条usb线材试试

网友:
USB线换一下,然后板元件补焊,电容量一下或者直接更换掉,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