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代工神舟本大短维修

楼主(2022-12-05):
客户送过一台本子。只有主板CD壳。别的啥也没有。

故障接电流表大短
蓝天代工神舟本。测对地值,显卡电感为0.显存电感0.004.以为显卡短了。烧机。只烧出显卡芯片有点温度。把显卡的供电芯片和上下管全拆了。

还是短路。再烧还是显卡主芯片有温度。想起来老师说的第二种方法。黑笔接公共点。红笔测各大电感阻值。发现测到显存电感是0.而显卡的电感却是0.003. 把显存上管两个都拆掉。再打值正常。再测拆下的上管。有一个击穿。更换后待机正常。

一路上电键盘指示灯也亮了。电流也正常跳变工作。外接HDMI口不显示。问黄老师说进系统自动切换。只能接内屏。客户没有内屏。只能从网上买屏线回来再接内屏试一试。
写这个故障,第一为自己维修经验累积一下。以后遇到这种故障可以返回头再看看以前修的思路来判断一下。第二同学们看到如果遇到大短,可以学习一下经验。试的用公共点对电感打值来判断,希望群里的同学们有修好的案例发到群里共同学习交流一下提升我们的经验。

网友:
希望群里的同学们。。。。。???

群里???

网友A:
有的大短也烧不初爱

网友:
烧鸡大法不管用

网友:
初看以为烧成那样的,我说那么大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大短也烧不初爱

有的有保护电路真烧不出来   平生唯一一次烧机特别明显的故障 还是电容直接炸了 那声音....生怕我发现不了似的

网友:
现在不好烧,

网友:
估计显卡,显存一套带走

网友:
蓝天的都是这样,见得太多了。

网友:
公共点对电感短路烧

网友:
黑笔接公共点。红笔测各大电感阻值。发现测到显存电感是0.而显卡的电感却是0.003. 把显存上管两个都拆掉。

网友:
现在的电脑维修起来太难了

网友:
蓝天代工 我是来学习这种板子经验来的

网友:
黑笔接公共点大法好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请教,什么表,能测出0.003

网友(2023-01-26):
公共点对电感打值来判断短路是个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