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短路维修

楼主(2022-12-05):
这一台是同行送过来的机械革命本,充电芯片还烧出一个洞。拆掉芯片,拆掉电感。拆掉MOS管。

对地打值也是公共点短路为0,烧机时没有发现电容或管特别温度高的地方。电流5A了只能轻微感觉到CPU附近和充电芯片3V待机芯片这一大片有轻微温度。用表测。有十多个电容都短路。也不知哪个有问题。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的去拆的试了。一次吹下六个电容。再测公共点对地值正常不短了。六个电容一测。真有一个短了。换了电容再一起吹上去。待机不短路了。同学们遇到烧不出来,不如试的把短路的电容一个个的拆。虽然麻烦点,也是一种方法。
充电芯片用拿来主义照住咱们迅维论坛中维修过通病的方法。把19V公共点飞到后级。把ACOK拉高。36和37脚相连。

通电开机一切正常。不过有后遗症。不能用电池了。只能用适配器,而且关机再开机。非的把适配器断电一次再插。

网友:
这个是通病,改了稳定吗

网友:
好像会降频

网友:
通病啊,这个不充电了

网友:
电容一般1A就能烧出来吧

网友:
学习了,最近入了一批机械革命

网友:
这种游戏本,很多大电流确实烧不出,其实可以用热成像才叫爽

网友:
这台机器我用3V  20A电流才烧出来,看我帖子

网友:
做工太一般

网友:
37脚是相当于适配器检测,电压2.7多V,36脚是ACIN输出,这脚你从待机3V过电阻拉个信号来,就不用每次关机要再开机要拔插电源了。

网友:
从待机3V过电阻拉个信号来

网友(2023-01-30):
改过会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