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x220卡在这不动,清灰导致 ,开机

楼主(2022-12-05):
联想
笔记本
x220卡在这不动,清灰导致 ,开机直接按f1显示进bios按回车,但是按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也是卡在哪里
笔记本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时间 启动顺序试试,可能bios电池被拔掉过使得设置改变了引起。

网友:
卡住进不去呀

网友:
把硬盘拆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