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6230 耳机有声音 外放没声音

楼主(2022-12-06):
首先声明,喇叭代换过,问题依旧,(耳机孔检查是好的,引脚也不像断线)软件方面尝试了,重新安装驱动,故障依旧:电脑插耳机有声音,外放没声音,看资料上说一般这种情况下声卡是好的,主要是功放电路有问题,一方面是功放工作电压,一方面就是功放芯片本身,加焊或是代换。可是眼目前一方面还没下载图纸点位图,另外就是下载了自己也还不会看,不知大家有没有熟悉这块主板的,帮忙指点一下吧,现在测量线路发现喇叭插口的四个引脚和背面的四个磁珠一一对应相通,但是磁珠又与哪个芯片或元件相连就找不到了,尤其是功放芯片不知是哪一个,声卡芯片应该是写着IDE字眼的比较大的,功放芯片也在附近吗?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

网友:
好的,我找个料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