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思广益 暗夜精灵4 外接正常,内接无显

楼主(2022-12-06):
一台暗夜精灵4修到怀疑人生,二修机。
开始以为独显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识别不了内屏所有参数,非暗屏之类,供电一切正常5v 19v,外接hdmi使用一切正常,此机是底层屏蔽了集显,只有独立显卡。屏幕屏线替换过一样,不关事。因为没有图纸,修到几乎绝望,屏线接口为40针,测量阻值电压大致正常,唯有一个hpd一直没电压,跑线跑着着跑着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入了cpu还是南桥,有点要干南桥,cpu感觉不关事毕竟它不是集显出来,南桥估计有影响,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屏幕供电,背光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供电,背光条件都满足吗

是正常的,但是就是识别信号那个起不来

网友:
HP本子没有图纸,修复低

网友:
管他呢强拉,反正都是坏的

网友:
原则的话换桥成本跟风险都较低,报价如果预算可以,可以搏一搏,而且SR40B确实坏的也多,先加焊下也无妨,本身你这种情况就是搏一搏

网友:
干cpu就对了

网友:
如果是显卡直连的话,应该不跟南桥通讯的,应该怀疑CPU,显示屏hdp这个脚是不是检测显示器在不在的信号,没有图纸不好判断,如果人为加个高电平看看屏能亮吗

网友:
屏检测信号没有的话就是cpu

网友:
独显直连的就不要考虑CPU了,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桥出问题的也不少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笔记本,CPU的问题,不过我那个是偶尔能亮,报了1800顾客跑了

网友:
不要搞40b,之前遇到过换过一样的故障

网友:
正在搞,一样的问题,可能有通病,无图找没方向。

网友:
很明显就是bios问题

网友:
hpd这个信号低电平应该是正常的,上次修个外星人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换屏线好的,hpd一般是有一瞬间的高电平然后拉低,换个屏幕或者屏线试试吧

网友:
纯粹瞎搞,楼上的某一位还真敢瞎指挥。问题就出在HPD信号上,它叫插入检测。并非高电位或低电位就完了,它是个波形。主板发送后屏幕端会立刻做出回应,主板检测到回应证明屏幕在线。它的波形如下,我画了个简单的波形图。

这个图是主板发送的检测信号,如果屏幕在线会在这个波形后面有不同。具体是多一个还是少一个波形我上次也没有再测量,反正换屏幕就好了测量它干什么。

网友:
hpd信号进了南桥,这个故障,刷个bios,不行干显卡吧!

网友:
现在的机器没有图纸真难修。

网友:
我记得这个HDP有屏是高电平

网友:
刚修到一个Y7000的也是HPD不出来时高时低,查了信号直通桥,此时可以外部直接上拉HPD一个3.3V,屏幕正常显示了,但是坑爹的是声音也没有,最后换了桥,声音跟显示都修出来了

网友(2023-01-16):
HDP是一直没有,还是掉了。修过一台华硕进水机,也是外接正接,内接闪下屏就黑,HDP是出一下就掉。换同参数屏一样。无意中,接了个普分屏,居然正常了,就给客户换成了普分屏将就用。

网友:
最少要先查下HDP信号,我有次修到HDP低电平,直接从这边拉个3V就亮了,有的拉电压没用,一次DELL的低电平,是屏幕的原因,换屏就好了,没图纸从屏的那头反跑线过来,可以查到屏接口HPD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