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14s Gen2 ARE 主板号:203020-1 bios

楼主(2022-12-06):
14s Gen2 ARE  主板号:203020-1 bios

203020-1 .rar

203020-1 bios

网友(2023-02-23):
感谢楼主,五秒亮机。

网友(2023-08-12):
bios可以用,亮机很快,顺便提一句,主板自带芯片型号为74M12JW可以用809F选择25Q128FW_1.8V直接刷写

网友(2023-11-29):
测试可以bios 可以使用。
原机故障开机无显示。

网友A(2024-03-27):
刷完可亮机,但是定时重启

自己电脑有问题别误导别人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B(2024-08-16):
OK (原故障 开机跑电流不显示) 刷过后 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 (原故障 开机跑电流不显示) 刷过后 亮机

下午第二台电脑 同样的问题 继续亮机

网友(2025-08-13):
可以可以刷完就亮

网友:
为啥我刷完就不上电了

网友(2025-11-06):
bios可以用,亮机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完可亮机,但是定时重启

自己电脑有问题别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