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9 开机每5秒报一声警。不显示

楼主(2022-12-06):
A1419   板号:820-3478-A    开机每5秒 报一声警  不显示   主板灯亮 2个 ,内存有 无  都报警 ,测各电感供电都有,刷BIOS一样。求思路

网友:
内存不过,查内存条件。

网友A:
把耳机插孔排线不接上看看

网友:
内存报警,苹果不接内存,一声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耳机插孔排线不接上看看

还真是这个问题,兜兜转转看图纸查电路,内存报警根本就没往这上考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是不是通病!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