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m5010暗屏维修 发个小贴 勿喷!

楼主(2022-12-06):
戴尔M5010笔记本暗屏,换屏后故障一样,经查发现屏接口8脚亮度调节0V,飞线屏供电解决,完美小飞线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A:
飞线解决后 有没有测一下这个脚应该 是多少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解决后 有没有测一下这个脚应该 是多少伏呢?

看图纸应该是3.3v 飞线后应该不能亮度调节了

网友(2023-08-17):
开路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