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L9板子,1V待机供电波形求解

楼主(2022-12-06):
主板:NL9
故障:待机0.05a,触发后0.002a之间掉电,3V出来就掉,5V保持一会儿掉,1V待机,触发就掉,EN开启正常,这个波形有哪些问题存在的可能,请看下图,请教师傅。

1、主板通电后电感前端波形

2、主板通电触发后电感前端波形

3、主板触发后+1.0V_DEEP_SUS电感输出端波形

补充内容 (2022-12-7 20:33):
更换PCH,刷了BIOS,已修复。

网友A:
看一下1V是不是短路,还有后级有没有短路!
(先排除TON  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1V是不是短路,还有后级有没有短路!
(先排除TON  电阻)

更换南桥后SR2C4可以触发至0.4a-0.5a,看来是PCH内部问题了。

现在不出CPU供电,VCCSA正常,这板子,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南桥后SR2C4可以触发至0.4a-0.5a,看来是PCH内部问题了。

现在不出CPU供电,VCCSA正常,这板子,累。

换桥要刷bios

网友:
谢谢师傅回复,刷过BIOS了,感觉是CPU挂了。

网友:
又刷了一个BIOS,修好了,谢谢师傅的提醒,多亏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