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F4150传真打印一体机,出纸老卡!

楼主(2022-12-06):
佳能MF4150传真打印一体机,出纸老卡!里面的加热辊总成不知那儿有,有经验的老师们给个指导!
佳能

网友:
淘宝有成套的定影组件卖的

网友:
先判断卡纸原因啊
纸没变形一般都是传感器的问题
纸变形状况能多些 纸前端看有没有变形点 有的话对应位置找就可以了

网友(2023-08-12):
谢谢亲们,纸出来都是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