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 我的电脑是三星500R5H 内存是4G板载 想换成8G 16G

楼主(2022-12-06):
请问要怎么操作   哪里可以买内存颗粒和在哪里加电阻?

网友A:
找到主板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主板图纸研究一下

请问在哪里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主板图纸研究一下

您好,请问板载内存颗粒是不是在内存条上面拆的?

网友:
买个对应的接口标准的 更高内存条就行吧,换内存颗粒?这个难度高吧?

网友:
非专业人员不建议自己操作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