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存焊盘还需要处理一下吗

楼主(2022-12-06):
今天拆了个显存用烙铁拖过了,上面没掉点,但是有些点白天看有些暗没有光泽,手机拍的看不出来,这个还需要处理一下吗。直接焊会不会焊不好啊。

网友:
我都是直接吸锡带拖平的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试试做就完了

网友:
吸锡带拖平就行了

网友:
用l烙铁焊下来的?

网友(2023-05-17):
吸锡带拖平  洗板水擦干净

网友:
拖平焊盘,有问题的焊盘就暴露出来了。
bga主要是拖平和洗干净,成功率高。

网友:
显存没事,我是拖得比较均匀就直接焊上去了,有时拖得太干净反而不好熔锡

网友:
烙铁头加锡丝拖一遍就可以。这种完全不用吸锡线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