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P52s 不认机械盘

楼主(2022-12-06):
这个不是个例 百度一搜一大堆!参考Thinkpad P52s的白皮书说连接座容易虚焊  测试无故障 链接排线野换了   测试数据线阻值一样  供电保险无故障!有没有搞好的兄弟 或者维修站的兄弟 讲解下?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在想能不能测试下数据线的波形 读没读

网友:
已经刷过BIOS了  还是一样!板号和T580一样  看了点位图  基本都是到U的  我怕U挂了!

网友A:
很好解决,换座子,不行换排线,P51 P52系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解决,换座子,不行换排线,P51 P52系都有这个问题

排线换过了  座子加焊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换过了  座子加焊过了!

要换,座子卡不紧,你可以用力按压座子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