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h01,8角对地0,导致plh01对地0

楼主(2022-12-06):
自学研究了十来天,戴尔3579f661p,这个PUH01  8角对地0,导致右边PLH对地0。是不是拆掉换上就好了,PUH01是什么型号,丝印刮花了看不清,淘宝怎么搜这个型号。
另外我用风枪330度,4档小风嘴,吹了1分钟也不见一点动

网友A:
就这个puh01 qfn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个puh01 qfn芯片

吹了半天也吹不下来,是温度的事吗

网友B:
风枪温度低了,380度6-8档风很快就下来了,1.05v端子本来内阻就低,你确定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温度低了,380度6-8档风很快就下来了,1.05v端子本来内阻就低,你确定是短路?

多谢了,开6档风轻松吹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