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t板号07251-2不知道是电容还是电阻?求助图纸点位?

楼主(2022-12-06):
一台thinkpad x200,不开机,拆掉电脑发现主板有腐蚀的痕迹图中一个电阻还是电容腐蚀了但是主板元件符号是EC什么的焊盘上的2个脚位也腐蚀了,不知道腐蚀的这个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图纸点位,如果有同行有图纸或点位分享一下,还有请教一下坏的这个是什么元件,求助高手们。

网友A:
就是电容来的。很明显

这个玩意不重要,装不装都不影响实际使用,除非它短路了。否则不会引起故障

网友B:
这个电源部分的不用装都可以

网友C:
旁边写EC啥的 应该是电容 你测是不是有一个引脚是接地 是就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边写EC啥的 应该是电容 你测是不是有一个引脚是接地 是就是电容

是的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容来的。很明显

这个玩意不重要,装不装都不影响实际使用,除非它短路了。否则不会引起故障

好的可以知道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部分的不用装都可以

好的不用装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我也有一块X200还放着。。。。。。。。。。

网友:
X200的点位图纸很多的吧,X200T可以参考

网友:
电容 不安装 不影响

网友:
那么宽的铜箔,肯定是电容了。

网友:
谢谢分享!罩罩都 拆了难道是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