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SlimSAS是什么接口类型

楼主(2022-12-07):
如上图红色框内的2个接口,查看主板资料说这2个接口提供4个NVMe协议连接,应该是1转2的接口才对,是8654 8i接口吗?

相关资料:
P1_NVME0/1, P1_NVME2/3 PCIe 4.0 x8 SlimSAS ports with support of four NVMe connections (0/1, 2/3)

SlimSAS NVMe ConnectorsTwo SlimSAS NVMe connectors provide four NVMe connections (P1_NVME0/1, P1_NVME2/3). Use these NVMe connections to attach high-speed PCIe storage devices.Note: When installing an NVMe device on a motherboard, please be sure to connectthe first NVMe port (P1_NVME0/1) first for your system to work properly.

补充内容 (2022-12-8 10:13):
已解决

网友A:
应该需要专门的线缆插头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专门的线缆插头连接

是的,就是不太确定要买哪个线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不太确定要买哪个线缆

它只是一个接口

具体支持什么总线,取决于主板设计。如果是服务器主板,通常有三合一的(NVMe、SAS、SATA),也有仅支持SATA SAS的。

你看它说明书写了啥,就可以买这个转接到你需要的线就可以了。例如SlimSAS转U.2

官方标准都是用SFF开头的,例如:8654 8x to 2*SFF-8639(就是8x的SLIMSAS接口,可以转接2个U.2的NVMe SSD,也可以转8个SATA或4个SAS,类似的意思)

你这个通常都是板载RAID卡配的这个,性能一般不强,但是要求不高的话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只是一个接口

具体支持什么总线,取决于主板设计。如果是服务器主板,通常有三合一的(NVMe、SAS、S ...

感谢老哥,应该就是这个线:SFF-8654 8i to 2*SFF-8639
超微说明书压根没提到8654这几个字,只说SlimS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