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笔记本,打开了微信,然后就黑屏开不了机

楼主(2022-12-07):
如题,Lenovo ideapad
笔记本
,打开了微信,然后就黑屏开不了机
按电源键也不好使,没反应。
开不了机
笔记本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黑屏闪了一下,还是黑的,但是感觉有电加载的意思,大写键灯亮了,然后长按电源键,大写键灯关掉了,再按电源键,居然上电成功,开机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