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索尼Svf143a1qt艰难维修

楼主(2022-12-07):
故障是声卡耳机有声,外放没有声,声卡芯片为alc233,纠证一下这个芯片不分AB版本的,某些专家引人入坑,经检测是5V供电只有4伏多,查供电是一个六脚mos,D有5v,G极7V,查电路开启15v,一路拆换,发现mos管问题换掉。单板开机测正常,就在我直接拔掉电源插头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灭,然后什么反应也没有,上可调电源140ma左右持续几秒后掉到5ma,论坛搜一下有人遇到bios会导致不上电,把bios吹下来重刷后正常,并且试机一天,你以为这样就好了,然而第二天早上又是咸鱼一条!?接着重新下一个bios再刷,第二天又不行了……,又有人说bios芯片不良也会导致,我又信了,把bios芯片换了,结果预料之中,扛不到第二天。测EC btnpwr#正常,判断EC正常,基本确定是桥相关电路问题,只能老老实实按开机时序来,查南桥待机13个条件测了个遍全部正常,要死了,不是桥坏了,就是虚了,要赔本子了。这个桥和cpu一体的不好加焊,网上查了一下i5的主板要四五百多,管不了那么多加焊试试,风枪250预热两分钟,然后360度在cpu背面对着桥那边加热一会等到焊油冒气加冒泡停止加热,冷却开机,此时心里一万个艹 艹 艹,这次直接亮机了,没动bios,确定无疑桥问题,可是能用多久心里没底,只能第二试机,谢天谢地第二依旧正常,第三天同样正常。交机半个月了没返修看来桥虚焊可以肯定了。总结:索尼小电流不开机换bios芯片好,可能是桥虚焊而且有可能是通病,拆机的时候没用暴力,而且芯片又有散热器固定不太可能是拆装的时候弄到桥了!

网友A:
维修就是这样 很偶尔就会遇到很刺激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就是这样 很偶尔就会遇到很刺激的事情

所以修笔记本价格一定要收高点,一不小心赔的什么不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