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A68HM-DS2南桥是否损坏

楼主(2022-12-07):
求助,待机南桥,1084发烫。不触发。3.3VSB正常,对地阻值80左右。5VSB,对地阻值500
PCI A14 ,  PCIE B10 3.3正常,对地阻值100左右,

USB数据线2根对地阻值600,正常。
网卡芯片也拆了,3VSB阻值还是低!感觉还是有短路!
请教大神这南桥到底损坏了吗?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技嘉F2A68HM-DS2

网友:
拆掉1084,拆掉网卡,i/o,用可调电源,接1084的输出脚,烧鸡。电压先调小,电流不大的话再增加,电压不要超过3.3V。然后过会儿摸一下南桥背面的温度。升温明显为南桥待机部分坏。不明显就要查网卡,i/O,1084输出电容了。

网友:
感觉不是南桥,不过你要用烧机才能测出哪里短路。

网友:
不出电压一般都是断线起的,技嘉主板板层断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