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M-C911 开机 风扇狂转 1分钟掉电

楼主(2022-12-07):
    这个 故障 就很 尴尬了  刷了 BIOS 没有 用

1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可以 付费 买解决方法

网友:
换南桥和刷原厂BIOS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A:
你这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流是多少?

接的 功率表  26瓦     1分钟  左右直接掉电     后按 开机键 触发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问题

网友:
                                      没读到显卡吧

网友B:
方口的不用原装电源也会的

网友C:
有可能 显卡 供电 被我 拆了    显卡 短路  了     依然 会 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口的不用原装电源也会的

用 他 原装电源开的

网友D:
那么最后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最后解决了没有?

没有........................

网友:
遇到过桥虚焊也是这样

网友:
读不到显卡就是这样的

网友:
多刷BIOS,我有一次刷了4次,每个BIOS都试,轮着试,最后有一个刷完开机可快了,不过这个办法太简单,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 显卡 供电 被我 拆了    显卡 短路  了     依然 会 关机

显卡本身没那么容易坏的 你把显卡供电修出来 量显卡短路不用管它 有的本来就是0欧 你把显卡供电修出来应该就可以了  没认到显卡是会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显卡本身没那么容易坏的 你把显卡供电修出来 量显卡短路不用管它 有的本来就是0欧 你把显卡供电修出来应 ...

显卡 供电 一接  就不开机了  直通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 供电 一接  就不开机了  直通显卡的

知道显卡问题就修显卡呗 具体怎么修我也没见过你机器的问题 需要你自己去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 供电 一接  就不开机了  直通显卡的

额  这不是问题基本明确了吗   换核心或者换板

网友:
现在的电脑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温控电路的问题吧?检测某个芯片温度过高掉电的吧

网友:
多来学习,有助提高,先谢楼主

网友:
现在的机器,用原机电源试一下

网友:
坐等坛中高人出现

网友:
查各路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分离合成试一下

网友:
接电池,再接原装电源

网友:
显卡坏了导致的开机掉电

网友:
掉电看看是不是缺电压或信号

网友:
最后修好了么 就想知道什么问题 哈哈

网友:
你那个BIOS是备份的吗

网友:
我这台声音有问题 有时候识别不到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