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的电焊台怎么样啊?

楼主(2022-12-07):
想买一台,值得吗?

网友:
可以一般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看档次, 中低档普及焊台技术成熟了,各工厂差别不悬殊,看性价比。

网友:
还好:wuyu::wuyu:

网友A:
还行,用过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行,用过比较稳定

你买的是哪款?

网友B:
可以用,挣钱了换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挣钱了换装备

推荐哪个?换哪台?

网友:
没T12好用估计

网友:
T12贵啊,暂时买不起,我要性价比高的

网友(点评):
20块钱也算贵吗?

网友(2023-01-25):
AT850b,不是数显的,用的不多

网友:
937A路过 自动休眠适合我

网友:
习惯用二手了,AS,QUICK 非常有性价比

网友:
安泰信的风枪很垃圾,不是一般的垃圾,烙铁也好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