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050ti的GPU_V为2欧姆

楼主(2022-12-07):
大神帮看看,影驰GTX1050ti  PCB板上的测量点GPU_V为2欧姆,是不是核心挂了?

网友A:
量这个没意义,现在的新卡阻值都很低,表的误差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这个没意义,现在的新卡阻值都很低,表的误差太大

但是低到几乎为0,也算正常吗?我在其他750上量是50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低到几乎为0,也算正常吗?我在其他750上量是50欧姆左右

750我量都是8-30左右

,10系到30我量过几个后就没在量过。修出供电来炸不炸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