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刷bios连不了。

楼主(2022-12-07):
一台惠普541的老电脑了,电流在700多想刷bios,从网上买了一个CH341的编程器,结果买来的时候插在一拖四上直接就把短路了,鼠标都动不了了,于是测到有一个电容对地值两边都是0,不知道是不是短路了,其它的小电容对地值都有400-700之间,还有测发现一个电阻上面只标了一个数字5,测0.005就是5欧的?也没有坏但是拆掉后就不短路了,找不到5欧的于是就找了个10欧的换上去就不短路,只有CH341A的软件和驱动于是在WIN7系统上安装好驱动,把BIOS插上电脑连接驱动,BIOS也焊在了转换板上了,没有焊反但是不连电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BIOS是1M的,同行们有刷过这台电脑的BIOS请教一下怎么刷还有我们平常刷BIOS要注意哪些?

网友:
把bios芯片拆下来刷,编程器插在主板后置usb接囗上刷,不要搞什么一托几。编程器尽量买好点的。

网友:
是大法师大法师

网友:
bios尽量拆下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