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7显卡锁功耗在40w,解不开,求各位大神棒棒忙

楼主(2022-12-07):
图一是功耗被限制在40w的显卡跑分,琢磨了一晚上,也不明白咋回事,一开始以为是驱动问题,重新打了个驱动之后功耗上来了,然后测试跑分也正常,甜甜圈烤了半个钟也没有问题,然后重点就是关机了再启动之后去测试显卡,又变成了锁定在40w功耗的情况。

图2是锁了40w功耗一直烤鸡用gpuz监视,功耗40w锁死了上不去。
图3是重打驱动,功耗上来的时候跑分是正常情况的,图4是机子配置图。

然后继续换驱动,新版的驱动老版的驱动都试了,都是一样的情况,甚至到后面打完驱动后跑鲁大师跑到一半的时候锁了功耗,求各位维修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锁了功耗的2070连1050都不如啊

网友A:
这是锁了功耗后,gpuz的监控,核心频率,占用率都是一切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锁了功耗后,gpuz的监控,核心频率,占用率都是一切正常的

温度也上不去

网友:
明显显存频率上不去

网友B:
从GPUZ的数据看,触发了功耗墙和温度墙,但是温度数据似乎又没有异常的高。建议先检查散热系统和硅脂是不是没涂好。这个可以从冷机开始查,冷机就开gpuz监视,看看冷机第一次是不是可以正常跑出来正常的分数之类。

网友B:
还有一个情况你看看对不对得上,就是用了混合电源方案的机器,需要插上电池并且电池电路充足才能满血,我在机械革命上见过,也是2070的机器,不装电池跑分跟你这个差不多,也是显存频率上不去。跑不上去的时候,可以进设备管理器禁用一下独显,然后再启用,它显存频率就上来了。重启以后又不行了。后面找来了电池装机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把电池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GPUZ的数据看,触发了功耗墙和温度墙,但是温度数据似乎又没有异常的高。建议先检查散热系统和硅脂是不是没涂好。这个可以从冷机开始查,冷机就开gpuz监视,看看冷机第一次是不是可以正常跑出来正常的分数之类。

清完灰,上了硅脂了也是一样,不知道为啥会功耗墙

网友:
是不是功率检测出问题了

网友:
加油!

我看好你

网友:
看看最好是怎么好的

网友:
GPU Z的限制原因,THM看看是什么

网友:
THM,是温控?

网友:
显卡供电打下波形

网友:
充电器 电池系统 温控 重点查功率检测

网友:
3221功率芯片,旁边电阻电容量一下 会有发现好的收获

网友:
发一个好的优秀 帖子的利润 比修一张烂主板 创造的利润 可能更高

网友:
不是主板问题的话 就是电池问题 机械革命不接电池跑分会降频 显存锁200mhz 其他品牌的游戏本机型适配器瓦数不对或非原装也可能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
功率检测电路查过了,也是没问题的,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头绪了

网友:
又重打了一次驱动,这次驱动包里其他的啥都没打,只打了图形驱动。显存频率,功耗上来了,但是重启了之后蓝屏报错死机了,再重启了几次都是进系统3-5秒死机,看样子是显存这方面出了问题,如果真的这方面出问题那大概率可能核心凉了

网友:
蓝屏报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情况你看看对不对得上,就是用了混合电源方案的机器,需要插上电池并且电池电路充足才能满血,我在机械革命上见过,也是2070的机器,不装电池跑分跟你这个差不多,也是显存频率上不去。跑不上去的时候,可以进设备管理器禁用一下独显,然后再启用,它显存频率就上来了。重启以后又不行了。后面找来了电池装机就一切正常了。

我有电池装上去试过,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破案了,结果是电池问题,重新插上电池后目前已经正常,重启数次也是正常情况,很玄学的是之前也有过好几次插上电池测试都是锁40w,现在又不会了,奇怪的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案了,结果是电池问题,重新插上电池后目前已经正常,重启数次也是正常情况,很玄学的是之前也有过好几次 ...

电池电量也有要求的,差不多要百分之50-70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