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22-12-07):
待机3v  5v都正常,显卡 内存都有电压,就是不出CPU电压 蓝圈电感0.005v 红圈没电压…没思路,求高手指教

网友:
板号NM-D041 电流在0.4-0.2之间跳

网友:
没遇到过,但供电问题多一些

网友:
芯片供电和开启正常吗,SVID有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