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不上电

楼主(2022-12-07):
·华硕B85M-F不上电,测开关脚3v,io30脚3v,31脚5v,短接开关测io32脚0v。测电池电压2.3v,取下电池测电池电压2.8v,被拉低。根据点位图找相关电路,到sr18一端2.3v一端1.3v。换个18.7k电阻。俩端电压都是2.3v。开机上电亮屏。几秒之后又关机,问题依旧。在测sr18一端3v,另一端0.56v。接着往后找经过sr33和sc1到桥。测sc1阻值50多,去掉sc1通电待机情况下sr18俩端都是3v,换上sc1问题解决。测机俩天都正常。这主板型号b85m-f 1.00,下载官网b85m-f的bios不能用。

AsusB85M-F_1.00.fz

网友A:
这个故障点很少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点很少见哦

不少的亲,这也算是通病。修了好几台这种水洗板了。同型号不上电的主板,测coms清除针脚不是3.3v的情况,好多都是这个电阻坏或者虚焊。

网友:
是因为水洗的原因吗?能找到问题就是高手~~

网友:
这个是S_RTCRST#,进BGA的

网友:
这个信号叫S_RTCRST#,修过拆掉SC1贴片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罩罩都 拆了难道是二修

网友:
这也是好文章,辛苦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