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大神惠普 hp 1020 不通电,FU501 坏了怎么换呢?

楼主(2022-12-07):
我的惠普 hp 1020 不通电,测不出电压,后来测出FU501坏了,我是小白,想请教各位大神两个问题:1,测FU501两个脚不通是不是就说明FU501坏了?是不是就会没有直流电压了?2、网上搜不到这款熔断器,用什么型号的熔断器可以?谢谢大家,百忙之中给与解答!
惠普

网友:
找一个保险直接换上

网友:
先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再找个保险丝换上

网友:
保险还有后继电路